请教eboot移植问题

楼主(2008-04-09):
 现平台是pxa270,在做eboot的时候flash的擦函数出问题了经跟踪是停在这里
        *pFlash = 0x00600060;
        *pFlash = 0x00d000d0;
        i = 0;
        while ((i & 0x00800080) != 0x00800080)
        {
            i = *pFlash;
        *pFlash = 0x00700070;
        dbgOutputDebugString("Stay in while %x  ", i);//在这里加了调试语句!
        }
在上面的函数打印出来后显示读到的值是0x00800000,请问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应该怎么办

请问这种问题应该在哪里问

网友A:
你的i加volatile关键字了吗?

www.armecos.com上有很多bootloader,redboot、u-boot、bootrom等测试程序,可以引导各种操作系统,都是一样的啦,eboot也没什么特殊的。

楼主:
没有

应该不是那个问题吧

网友B:
eboot有个特殊之处,工作在虚拟地址

楼主:
问题解决

gpio被配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