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or flash用来保存系统参数是否合适。

楼主(2008-04-09):
目前在做一个系统,因为需要存取的参数很多。因此想用一个nor flash来保存参数。但看了相关的flash技术说明后。好像flash有时会读写错误,叫位翻转啥的。读写次数多了还会有坏块。那咋办啊?难道必须要用文件系统啥的才行吗?不能像EEprom一样简单的存取吗?
有经验的同志给讲讲呗!能用吗!

楼主:
没人支持吗?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可以用EDC/ECC(纠错码)系统以确保可靠性.

网友B:
re

NAND FLASH才有位反转现象,也就是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坏块;
NOR FLASH没有这个问题,一般可以保证10w次循环;

其实,即使是EEPROM,也得考虑数据可靠性问题,不是数据写进去就万事大吉了;

所以用FLASH保存数据的话,如果数据比较重要,就得考虑疲劳平衡算法,或者校验之类的机制

网友C:
nor 比 nand 容易坏

不过擦得多了就有可能会坏,这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