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COS能产生任意频率的占空比为50%的方波吗?

楼主(2008-04-11):
使用uCOS的时候,能产生任意频率的方波吗?如果其中有一个任务的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不可打断的,那是不是还得裸奔才能产生一个频率较高的占空比为50%的方波信号啊?

网友A:
圈圈这么大把年纪了,还从未见过可以产生任意频率方波的

楼主:
钻啥牛角尖啊!

我的“任意频率”是指IO口所能输出的频率的范围内的。OO钻啥牛角尖啊!

楼主:
我想还是得裸奔了!

我想还是得裸奔了!

网友B:
如果一个任务长时间不能被打断,裸奔有用吗

楼主:
...

恩....
确实,那可以打断的话,uCOS该怎样实现呢?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里面?能放别地吗?

网友A:
鬼知道你指的任意频率是哪个意思。

网友C:
任意频率方波和操作系统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回楼上

当然有关,试问还能产生比系统时基频率还高的方波?

网友E:
回楼上

你不用他的时基来产生不就行了,时基都是比较慢的

网友F:
一般

系统的tick都是ms级的.用软件干这个是浪费,这种功能用PWM做不很好吗?

网友G:
用PWM也不能做任意频率的

无论你用PWM还是什么
最终都是对晶振的一个分频得到的

晶振的频率一定以后,最小时间也就确定了

如此一来,要想得到任意频率,怎么可能呢?

只能得到部分频率的方波

简单的除法就知道了。

网友H:
可以产生不超过系统频率的中断

你可以用定时器中断产生,这个中断不要受UCOS管理,就当普通中断一样用。

网友I:
这种任务用硬件做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