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用单片机提取过摄像头视频数据?

楼主(2008-04-12):
最好是模拟摄像头,自己再做的一个视频AD转换,再用单片机提取数据,如有请留言,谢谢!

网友A:
单片机?速度够呛

高速的也不便宜…

楼主:
用ARM都行.有经验的请传授一些经验.

网友B:
哈哈

到底对成本抠到什么程度?性能真的一点都不讲究?

ADI的Blackfin性价比很不错啦,可以考虑下

网友C:
re

一般的单片机没有CCIR601, CCIR656接口,所以无法和video decoder或者IMAGE SENSOR接口;

所以建议使用DSP或者有image sensor接口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