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51单片机上移植UCOS的问题

楼主(2008-04-13):
ucOS的移植要求又较大的RAM,可我们公司有的最大的只有1024 BYTE,谁能推荐一款51系列单片机。

网友A:
不行就外挂吧

网友B:
C51 F020单片机。

这种51单片机可能是目前51系列中功能最强大的了。其它型号的不是太了解。我现在用的F020的型号。这种型号的拥有4K字节的内存,拥有21MIPS的运算能力,64K的代码空间。应该是可以满足移植UCOS的要求。不过,我觉得51单片机的功能实在有限。运行OS后,能提供给应用程序的资源就更少了。

网友C:
即是有外部RAM 我决定51做OS还是不爽

51的堆栈只能在0-127的空间里面 对任务的限制会很大的 偶想

网友D:
楼上,51的堆栈可以虚拟,

地址指针是16位的,堆栈可以很大,www.armecos.com上有详细文档说明和移植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