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一个外部中断了,如何分配才合适?

楼主(2008-04-13):
M128的板子,外设有8019, CH375, D12, IDE,只剩下一个外部中断接口,大家帮我权衡一下,从系统的角度看,留给哪个比较合适?

网友A:
要学会中断复用,而且很多东西根本就不必用中断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中断复用?

你的意思是不是用一个中断,然后再用别的I/O进行查询?

现在的板子上没有剩余的I/O做查询了

网友B:
用CPLD汇聚中断

把CPLD连接到并行总线Local Bus上。。。

楼主:
4楼能不能具体一点哈

现在只剩下一路中断,没有剩余其他的IO口
其他的外部中断全部用掉了

网友B:
有没有外部复用的IO并行总线?

就是访问ram的总线,连到CPLD上面,用CPLD汇聚中断

网友C:
与。。。再做个中断状态寄存器,对应哪个器件中断。。。

楼主:
是复用地址总线还是数据总线?

ram的8位数据总线接到cpld上,地址总线还要不?

网友D:
这样的体系架构不好,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正确设计呢?最好整出一个最小设计电路规范,以后每次都按照这个规范去做。
可以使用中断控制器扩充中断,由它仲裁优先级并给出中断号,优点是处理速度快,缺点是成本高。
如果都是电平触发中断,看看是不是“线或”逻辑,如果是的话直接连在一起就可以复用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就使用逻辑器件把它们连接起来。因为复用导致查询,所以中断处理速度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