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08-04-13):
 在用bfin-uclinx-gcc编译测试文件后在目标板运行出现图片所示错误,不知道是哪里出现问题呢?

网友A:
补充图片问题

HHBF531>-#./h
BINFMT_FLAT:bad hearder magic
BINFMT_FLAT:bad hearder magic
h:applet not found

网友A:
问题解决

已经解决,顺便说下解决办法,希望对跟我遇到同样问题的人有帮助。
在pc机用:bfin-uclinux-gcc -wl,-elf2flt hello.c -o hello
就可以了。
我是把wl中字母l误认为数字1了。很低级的错误啊。

网友B:
谢谢提醒

谢谢提醒啊
还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