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接口如何转成PC104+接口?

楼主(2008-04-14):
哪位帮忙解释清楚PC104(ISA)接口与PC104+接口的详细区别?
PC104+接口是如何定义的?
谢谢

网友A:
去看PC/104总线相关的规范

http://www.pc104.org/
PC104+可以包含PCI总线

网友B:
RE

PC104+ 里面增加了32bit 33MHz的PCI总线,使用120pin的连接器;
一般的PC104+模块上都会提供PCI和ISA总线;

PC104上面只有ISA总线。

楼主:
已经清楚了,谢谢各位

网友C(2013-01-10):
淘宝上有现成的转接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