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一下怎样选网卡芯片

楼主(2008-04-18):
我们准备用freescale的MPC8321做一个系统,想通过该芯片提供的PCI总线再外扩3个百兆的以太网卡芯片,不知道怎么选型。
我们准备在MPC8321上面上VxWorks操作系统,所有所选的网卡芯片最好有VxWorks驱动。
小弟第一次挑选芯片,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不吝赐教^_^

网友A:
找代理要参考设计啊,免费数据手册啊,

参考大公司选型,不做白老鼠,没有量产过的就不用。

VxWorks网络驱动目录下有很多参考范例,你查查有哪些现成型号。一般选择NE2000兼容的网卡比较好些。

网友B:
追问一句

请问什么是NE2000兼容网卡?

网友A:
就是网卡寄存器排列符合NE2000标准

网友C:
。。。

什么项目?

网友D:
这还用想?

明显是要搞SOHO路由器/防火墙之类的嘛。
这个太难弄了,技术上难度不大,但很复杂,关键是竞争对手的技术和产品都很成熟了,已经杀成一片红海了。TP-Link,D-Link的东西都又便宜又好,很有竞争力。
小公司做这玩意想存活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