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L8019ASQ驱动程序一二

楼主(2008-04-20):
#define REG00 XBYTE[0x8000]            // 端口300H,命令寄存器CR
#define REG01 XBYTE[0x8001]            // 端口301H
#define REG02 XBYTE[0x8002]            // 端口302H
#define REG03 XBYTE[0x8003]            // 端口303H
#define REG04 XBYTE[0x8004]            // 端口304H
#define REG05 XBYTE[0x8005]            // 端口305H
#define REG06 XBYTE[0x8006]            // 端口306H
#define REG07 XBYTE[0x8007]            // 端口307H
#define REG08 XBYTE[0x8000]            // 端口308H
#define REG09 XBYTE[0x8001]            // 端口309H
#define REG0a XBYTE[0x800a]            // 端口30aH
#define REG0b XBYTE[0x800b]            // 端口30bH
#define REG0c XBYTE[0x800c]            // 端口30cH
#define REG0d XBYTE[0x800d]            // 端口30dH
#define REG0e XBYTE[0x800e]            // 端口30eH
#define REG0f XBYTE[0x800f]            // 端口30fH
#define REG10 XBYTE[0x8010]            // 端口310H
#define REG11 XBYTE[0x8011]            // 端口311H
#define REG12 XBYTE[0x8012]            // 端口312H
#define REG13 XBYTE[0x8013]            // 端口313H
#define REG14 XBYTE[0x8014]            // 端口314H
#define REG15 XBYTE[0x8015]            // 端口315H
#define REG16 XBYTE[0x8016]            // 端口316H
#define REG17 XBYTE[0x8017]            // 端口317H
#define REG18 XBYTE[0x8010]            // 端口318H
#define REG19 XBYTE[0x8011]            // 端口319H
#define REG1a XBYTE[0x801a]            // 端口31aH
#define REG1b XBYTE[0x801b]            // 端口31bH
#define REG1c XBYTE[0x801c]            // 端口31cH
#define REG1d XBYTE[0x801d]            // 端口31dH
#define REG1e XBYTE[0x801e]            // 端口31eH
#define REG1f XBYTE[0x801f]            // 端口31fH
看过这个驱动程序的前辈一定对这个不陌生了。我很是不理解一二。
1:绝对地址为什么从8000H开始?
2:为什么8000H就对应了300端口?
3:那RTL8019上的五根地址线又是怎么用的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了!反正很是不理解,不知哪位前辈指点一下呀

楼主:
还希望看过的前辈能留下你们的看法和建议,只为学习

网友A:
总线上外设的地址是由硬件设计决定的

楼主:
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