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keil中软件模拟串口窗口输出中如何将十六进制转

楼主(2008-04-21):
请教高手:keil中软件模拟串口窗口输出中如何将十六进制转化为英文字母输出,由于小弟刚接触keil软件对这一块不熟,请教高手指点,不胜感激,要是有这方面的应用的实例,愿能给小弟借鉴,谢谢

网友A:
笔记里搜下

笔记里应该有

网友B:
窗口中按右键

有显示

网友C:
你应该设置的是HEX显示,如果你设置为ASCII显示模式的话,会自动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