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usb hub,怎么做呢

楼主(2008-04-21):
是不是找个usb hub controller芯片,然后按照数据手册上的应用电路图layout就行了

用不用自己编程呢

哪位朋友指导一下俺,呵呵

网友A:
可以不用

我用atmel的一颗芯片,在Linux系统上直接连入Ok,不用自觉写驱动。

网友B:
对,不用驱动的

只要找到HUB芯片,做块板子直接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