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play能看到解压的file.wav文件吗?

楼主(2008-04-26):
 我的毕设用的是华恒的HHBF531-R1的开发板做mp3解码,但因为没有音频输出设备,导致mp3play不能用,我就想只解码,不播放,再把解压文件传回pc机做分析。但是不知道程序该怎么改呢?

网友A:
请出门向下走到ADI-DSP版面

呵呵
1,建议你自己增加音频输出电路,做一块小板扣上去,应该有相关参考电路的
2,我觉得你可以修改MP3Play或者Mplayer的代码把需要输出涉及到硬件部分的相关代码屏蔽掉,具体看代码罗,编译执行错到哪改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