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通信编码问题

楼主(2008-04-30):
我现在有个方案需要无线双向通信(控制家电),初步方案为:
单片机+CC1100模块,两边一样

问题是:怎样避免只遥控自己的电器而不遥控邻居家的同样的产品呢?好像有编码器/解码器之类的东东,那接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不懂,都不知道怎样问,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A:
看CC1100的datasheet

一般半导体厂都有一些参考设计和驱动编写说明。
遥控的设备匹配的问题,RF的应该好一些,除编码外,基本上控制好功率就可以了

红外遥控器的产品多一些,规范也比较统一,距离一般在10米以内,但如果功率放大是会出现《小鬼当家》里边的场景了

楼主:
楼上的是说两种不同的电器之间会干扰吧?

这个倒不会,因为CC1100中有四个字节的地址码,不同电器有相同的地址码的概率很低

我是说同样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同样的产品之间如何区分

网友B:
可以借鉴汽车防盗器(或遥控车库门)的编解码方式

汽车防盗器的遥控器在工厂里生产时地址码滚动烧写,拿四个BYTE地址码举例,例如第一个遥控器的地址码为0x00000000,第二个为0x00000001 依此类推直到0xffffffff 接收器分工作模式何和学习模式,学习模式主要用于出厂前配对遥控器和遥控器丢失后的删除和录入的工作。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是这个意思

汽车防盗器的遥控器中应该有一个滚动码芯片或者学习码或者固定码芯片,烧写时像楼上说的那样,这样遥控器就有了相对唯一的ID了。

可是这个芯片接在什么地方呢?
是不是MCU接无线模块,同时又接编码芯片,发送前从编码芯片读出地址码,然后和数据一起发送;那接收端不是只能软件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