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只能进行一次任务切换后似乎就不进任务2了

楼主(2008-05-04):
void Task1(void *data){
           data = data;
        CH452_Init();
        OSTimeDly (5);
        for(;;)
        {

            OUT_SET;   //对一个管脚置高

            CH452_Write(CH452_DIG4 | Disbuffer[0]);
                 CH452_Write(CH452_DIG5 | Disbuffer[1]);
            CH452_Write(CH452_DIG6 | Disbuffer[2]);

            OSTimeDly (500);
        }

}
void Task2(void *data){
    data = data;
    OSTimeDly(5);
    for(;;)
    {
       OUT_CLR;     //对一个管脚置低
       value++;
       Disbuffer[0] = value%10;
       value /= 10;
       Disbuffer[1] = value%10;
       value /= 10;
       Disbuffer[2] = value%10;
       OSTimeDly (1000);
    }

}

现象是开始启动时,显示从0到1变化后就没任何变化了。
是AVR平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模拟仿真看的,定时中断并没有关,并且还有进入到任务2

楼主:
低级错误

  问题找到了
  void Task2(void *data){
    data = data;
    OSTimeDly(5);
    for(;;)
    {
       OUT_CLR;     //对一个管脚置低
       value++;
       Disbuffer[0] = value%10;
       value /= 10;
       Disbuffer[1] = value%10;
       value /= 10;
       Disbuffer[2] = value%10;
       OSTimeDly (1000);
    }

}
出的低级错误,把精力集中在内核,堆栈,没注意简单的任务。。。
每次都把value清成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