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板子一个月后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5-06):
两块通信处理板,MPC880 + 64MB SDRAM + 4MB NORFLASH,跑VXWORKS,CPU频率100MHZ,SDRAM时钟50MHZ,已经正常运作了约一个月,最近都出现故障——不再启动。

将与系统无关的外围器件全部拆除,只保留MPC880和SDRAM,用仿真器BDI2000初始化处理器并导入操作系统(无BSP),校验正常,一运行就出错:software emulation exception。更换两片SDRAM,故障依旧。另外取一块正常板子重复上述操作,能够正常启动。

难道是CPU坏了?我想应该不会吧,那会不会是SI的问题呢?可前期已经运行了一个月了,我解释不了。

挺头疼的问题,各位大侠帮忙支支招吧。

网友A:
re

1、配置字正确么?
2、BDI起来了,看起来复位正常;
3、用BDI加载一个bootrom试试;
4、最后再怀疑CPU的问题;

楼主:
re

同样的配置对于正常的板子来说是没有问题的(这批板子共有58块),所以我没有怀疑到配置方面,不过可以仔细研究一下(不好意思,这个系统是前任做的,我不久前才接手)

先谢谢了

网友B:
很明显是有时间性的

比如 某些IC是可擦写的,但有擦写寿命,擦多了,就OVER了

楼主:
现在怀疑是CPU问题,拿去换新的CPU

如果是CPU的问题,那就麻烦了。

网友C:
怀疑是cpu焊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