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场效应管怎么控制电路!!!!!

楼主(2008-05-06):
给定一个电源20v,用三极管或场效应管,现在需要用cpu控制他使他产生正负20v的脉冲来做置位复位电路,因为负载电流大,所以不能直接用cpu产生。请求牛人帮助,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A(2008-06-20):
电荷泵

使用,再用三极管扩流,比如象ICL7660之类得电荷泵,可以做到,也可以实施MAX3232……

网友A:
电荷泵

可以使用电荷泵,再用三极管扩流,比如象ICL7660之类得电荷泵,可以做到,也可以试试MAX3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