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wIP的问题

楼主(2008-05-07):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LwIP,小弟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移植好的ucosII+LwIP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总是

发送两个包就收到一个包,这样严重影响了发送的速度,因为我想用LwIP发送大规模数据,其实窗口为65535是

很大的,如果每发送两个包就要接收一个包,那就太浪费窗口了,这直接导致了传输速度的下降,只能达到1.6mbits/s的传输

速度(每个包200字节),发送的两个包之间的时间间隔为500us,而接收一个包再到发送下一个包的时间间隔是1200us,太浪费了!!

那位大侠能帮个忙,为什么总是发送两个包就要接收一个包呢?

网友A:
前段时间我测试Lwip(用于GPRS传输),效率也是很低

现象是:发送多次数据后才收到ACK,效率很低,最后放弃了。不知道目前做得好的传输速率能达到多少?

我看Altera公司发布的,100M以太网可以达到60多Mbps的,Ti的好像也不错。

opt.h文件中的配置项非常重要

网友B:
可以看看marsstory的帖子和书

网友C:
lwip有很多BUG,

    其实,ecos上早就提供好完整功能的协议栈了。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比较好,不必每个人都重复做前人做过的事。

    lwip for GPRS/CDMA的速率还算可以:20/60K吧。GPRS属于无线信道,和铜线有区别,要特殊优化。

    marsstory的书不错,不过ecos里的更全,CGI、web server、FS、TCP/IP、FTP server等等。

看看这些文档吧
lwip移植和TCP/IP相关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