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值语句

楼主(2008-05-09):
MOS, os, rc
sbit MOSI = P1^6;
char cn;
MOSI = (cn & 0x80);
请问以上的语句能够把cn的最高位赋给MOSI吗?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可以

类型都不一样

网友B:
强制类型转换

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C:
编译器会帮你干这事。非0就会设置为1。

网友D:
。。。

编译器会给你转了,再给你告个警。。。估计LZ对告警是不关心的。。。

楼主:
那这样赋值安不安全?

网友E:
最好不要这样吧,不标准。

网友F:
就算可以,也不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