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canf()

楼主(2008-05-11):
    char *p, str[20];
    scanf("%10s", p);      //从健盘输入10个字符
    scanf("%s", str);      //从键盘输入的第11个字符开始存入str[]
网上都是这样写的,可我用串口助手向串口发送字符,但没有收到,请高人指点

楼主:
补充

硬件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A:
。。。

1、你的p是否初始化,拿空指针用?
2、你怎么判断硬件连接没有问题

楼主:
补充

p初始化了还是一样的,至于硬件,我的系统本来用于另外的用途能正常工作

网友A:
。。。

scanf是否和串口挂接。

网友B:
没有什么必要

如果支持重定向,你将标准输入设备重定向为串口.或者覆写一个标准scanf(如果不支持覆写的,干脆不要标准库stdio.h)

不过都没有什么必要.何必纠结在这个函数.格式化输入输出的实现也不过是短短几十行的代码就够了(对嵌入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