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turn

楼主(2008-05-11):
void sendn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sbuf)
{
    start();
    sendbyte(sla);
    checkack();
        if(nackFlag == 1)
    {
        nackFlag=0;
        return;/*return 语句返回到哪里去?*/
    }
    while(n--)
    {
        sendbyte(sbuf);
        checkack();
        if (nackFlag == 1)
        {
            nackFlag=0;
            return;
        }
        sbuf++;
    }
    //stop();
}
请问以上函数中的return语句执行后,程序会运行在哪里?
谢谢!

网友A:
哪里来的回到哪里。

网友B:
单步调试一下吧

应该是返回到while(n--)里去了

楼主:
不能仿真,所以就不能单步调试了

网友C:
。。。

哪来的就回哪去。。。调用关系复杂的话
把函数定义为int sendnbyte,return的value不一样,看看寄存器的值或者栈就知道回哪去了。。。

网友D:
回到

回到调用sendnbyte的地方去

楼主:
顶!

你是说回到主函数中去?是回到主函数执行那个调用语句的地方去,还是到主函数执行那个调用语句的下一语句去?

网友E:
3楼要误导人了。

网友F:
回到调用sendnbyte语句的下一语句

3楼要误导人!没有这个return,才会继续执行下面的 while(n--)

网友G:
返回到调用函数处,执行下一条指令!!

返回到调用函数处,执行下一条指令!!

网友H(2008-06-28):
返回

退出sendnbyte函数,返回到调用这个函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