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个忙吧!前辈们!程序编译不能通过找不到原因

楼主(2008-05-13):
(无正文)

网友A:
。。。

1.#end

以上是ETH.H文件 出错的地方我已经标出。

 #是最后得吧?前面有预定义#if ...或#ifdef..吗?

2.(error C141)extern void send_frame(UCHAR xdata * outbuf, UINT len);
(error C141)extern void eth_send(UCHAR xdata * outbuf, UCHAR * hwaddr, UINT ptype, UINT len);

这两个函数得原型在哪里?看形参部分是否跟原型定义一致。

3.看你得#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eth.h>
#include <M08DEF.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rtx51tn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et.h>
#include <cksum.h>
#include <arp.h>
#include <eth.h>
里面是两个#include <eth.h>,
这样在每个eth.h中要有重复引用处理。

网友B:
。。。

你先确认你的编译器认识UCHAR和xdata

extern函数完全没有必要,并且不应该有

另外,有这么定义函数的么
extern void page(UCHAR pagenum)
{
    UCHAR tmp;
    tmp = REG00;
    tmp = tmp&0x3B;                // 注意不是0x3F,TXP位在不发送时要置0
    pagenum = pagenum<<6;
    tmp = tmp|pagenum;
    REG00 = tmp;
}

楼主:
我改了还是有错!

我用的KEIL uv3软件肯定可以识别xdata吧。请前辈帮我一下,着急呀 。前辈希望能留下你们的QQ号沟通!感激不尽

网友C:
。。。

难怪db10也开了金口,原来是个mm呀,哈哈。。

找班上coding不错的人看看,应该是个小问题。

楼主:
5楼你够贫的!

我找了好多人都看不出错来

网友C:
。。。

关键是自己看不懂,就只能灌水了。

楼主当年不是搞测风的吗?项目搞得如何了?

网友A:
.....

引用 网友C:
嵌入式系统 ←返回版面

5楼: 。。。

难怪db10也开了金口,原来是个mm呀,哈哈。。

唉,我其实昨天看的时候是晚上在家看的,没有看ID和是否**,真的。
当然,brandnew喜欢开玩笑的,没事。

LZ,你找周围人给你看看,根据你贴的程序,感觉不止你说的地方有错误,其他地方也很多不对的,小错误应该很多。所以也许改好一个地方,其他还有很多不对地方也要改。

楼主:
那我把所有程序都发出来您给我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

网友D:
在头文件加入UCHAR 的定义

楼主:
忘了说了

.....................

楼主:
依然感谢你们

你们的帮助,就是我成长的过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