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困惑

楼主(2008-05-14):
第一次接触wince,以前做过UCOS+ARM.我们的最终想法是自己做硬件和BSP.但了解到现在,好象每种开发板都只能支持应用开发(不知理解对不对).如果是这样,是否买了某种开发板就只能永远使用他的了?请高手指点,并推荐一款技术支持好的开发板.

楼主:
wince的困惑(续)

之所以如上考虑是我们的系统有很多的数据采集控制,如果用类似主板的产品,那么数据采集只能在PC104接口上做,我们想自己做系统只是想摆脱这些约束.

网友A:
。。。

楼主,你打算花多少钱买服务?

网友B:
bsp源码 + platform builder

可以改硬件,不过要自己写驱动.

买板的时候让他提供bsp源代码.

(如果是2440这些常见的soc,网上可以下载到三星提供的smdk2440a的bsp,不过自己要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