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的uC/OS-II移植问题

楼主(2008-05-14):
我刚在MDK中运行uC/OS-II移植的程序
int main (void)
{
   OSInit ();                                  OSTaskCreate(Task0,(void *)0, &TaskStk0[TaskStkLengh - 1], 2);
OSStart ();
return 0;
}

程序总是运行不到第一个任务创建的地方,在操作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当创建完空闲任务以后直接跳到Reset开始复位重新启动造成程序一直在循环,或是跳到未定义指令,或取数据中断处。而确切的调到那里跟OS_CFG.H中OS_LOWEST_PRIO的具体设置值有关,当值小于等于12时跳到未定义指令异常处,12—62跳到取数据中断处,63跳到Reset处。我只创建了2个任务。不知道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_Addr

;未定义指令
Undefined
        B       Undefined
;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楼主:

我运行的程序是稍加改动过的LPC2200周立功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中的程序,刚刚学习ARM,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