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问个很菜的问题:就目前来看处理芯片系列中

楼主(2008-05-19):
ARM,DSP,FPGA中性价比同低端的P4处理器相比,那个更高呢.这些芯片我都没用过,可能问题有点菜.我是想问能不能做个用P4处理器的开发板呢.(电脑主板,内存什么的就不要谈了).欢迎排砖.

网友A:
如果有可比性

就不会存在ARM,DSP、FPGA和P4了

网友B:
比Atom不是比P4

网友C:
ARM多少钱,P4多少钱

这个不能比的

网友D:
做开发板干吗,直接用准系统或工控机得了,

ARM等价格比P4低多了,
用P4的话,外围的RAM/ROM、BIOS、南桥/北桥多少钱?都自己做么?

先了解下什么叫Soc先,

网友E:
arm可能比较吃力

你如果要做个类似P4性能的嵌入式板子,你可能只能考虑高端POWERPC或者MIPS了。ARM的性能达不到,DSP也不合适,FPGA也不行(最多300MIPS的水平)。

楼主:
楼上各位都说的有道理.各位提的东西都搜了一下.

3楼的Atom确实不错,估计价格也可以.楼上说的也看了下,不知价格如何.我的本意是现在的低端celeon价格不贵,如果能用来加上些简单的外围芯片,做开发板,一来速度快,二来价格低(就象当年的8086).现在看来他天生就不是做这些板的材料,外围要求太多.想来想去,还是要用主板,内存的,加上个大容量的闪存,也可以做开发用,只是这样开发软件平台又是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了.应该是其他芯片的很好的替代吧.

网友F:
楼主的想法不错

但是你首先应该搞明白通用CPU和ARM、DSP等专业芯片之间的不同。

网友G:
很多的3寸,5寸工控机和PC104都是用P4的

楼主:
没见过,3寸,5寸是说屏幕吗?如果整体体积很小,那比的就是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