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烧写POWERPC上的FLASH的?

楼主(2008-05-19):
想问问有没有做过POWERPC板子的,请问你是怎么烧写板子上的FLASH的?用的啥工具?方便吗?
值得去买一个专门烧写的POWERPC板上的nor flash的工具吗?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

Flash在板的话,MPC8xx用BDM卡可以烧
MPC82xx就不行了,可以买仿真器,省钱的话就烧好了再焊上去

楼主:
83xx

不知道为何freescale放弃了bdm。82xx和83xx都不好办。仿真器很贵的,都要几万。先烧FLASH程序再焊接的方法不太合适,毕竟还需要在板烧写才方便。
有没有2-3千的解决方案?

网友B:
谁说的仿真器都要几万?

原厂的USB TAP, USD500,国内代理一般卖6K左右。

楼主:
还要软件啊!

当然你要用盗版的,我也无话可说。
可如果只想烧写FLASH,要6k买个仿真器也贵了点,我也用不上调试的功能。
有没有只能烧写FLASH的,价格又只有仿真器一半的东东?

网友C:
希望有帮助

我自己写了个烧写程序,用仿真器下到sdram里,然后把要烧写的程序写到flash里的

网友D:
6楼的是bootloader起来之后的方法。

如果flash是空的,那么就只能用仿真器了。
或者用编程器,烧好了之后放在板子上。

楼主:
7楼的说法也是我现在所认为的

不知道有没有只需要2000元就能完成烧写FLASH的仿真器?其他功能都可以简化。不知道freescale仿真器卖这么贵是为什么?
要自己做一个,难度如何?难在哪里啊?

楼主:
这个有市场吗?

如果我做个能烧写POWERPC板上的FLASH的JTAG烧写器,价格2000以下,不知道有没有市场?

网友E:
。。。

做好了,卖给谁?

网友F:
re

帖子删除

网友G:
re

wiggler+flashpgm可以烧写大部分PPC。
硬件成本最低,软件成本为0(D版的,哈哈!)

网友H:
re

1、用编程器焊前编程;
2、用BDI仿真器编程;

网友I:
有那么严重吗?

把U-BOOT用编程器写到FLASH里,焊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J:
jtag吧。

找一个简单的并口jtag小板,写或者改一个简单的软件,就搞定了。
只是速度慢一点吧。

楼主:
to brandnew

卖给那些做了Powerpc板子的厂家啊。他们做了POWERPC板肯定会面临一个解决烧写FLASH程序的问题。一般来说,厂家不会投入人力来研究怎么烧写FLASH,而会花点钱来买成套方案,但如果烧写一个FLASH就要花几万块来买个仿真器,而且这个仿真器在7*24的烧写时可靠性还打了折扣,其仿真的功能又用不上。
这中间不正好是JTAG烧写器的生存空间吗?

楼主:
to zlei

盗版的软件只有我等私人用用还无妨,对于正规厂家来说是会承担法律上的风险的。它们一定会选用正版软件的。不知道你说的wiggler+flashpgm的解决方案是否可行?对于83xx或者85XX

楼主:
to wenming

如果在运行中或者开发中,一不小心擦出了u-boot,点解?

楼主:
to tpu

软件怎么做?请再多说一点吧。
硬件就只需要JTAG板吗?那为何那些仿真器都做的那么大,好像很复杂啊?

网友J:
仿真器都做的那么大

是因为它还有调试程序的功能。
你如果只需要烧flash,就没必要那么复杂了。
intel和samsung都有jtag写flash的工具放出,你要是理解了jtag协议了,把这些软件改一改,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另外,产品量产时,肯定是先烧flash,然后再贴片flash的。

楼主:
to tpu

在它们网站有源代码下载吗?
产品量产时虽然先烧FLASH再贴,但也会需要在维修工段放几套JTAG烧写器的,因为涉及到维修,肯定是不希望再把FLASH焊下来。
不知道TPU认为JTAG烧写器是否有市场?

网友K:
可以用rom/flash仿真器呀,程序有多大?

我一直就是用的romter 开发, MIPS 处理器,不停的烧flash又慢又麻烦。

这种仿真器不贵,几百块,好一点的一千多。我知道有好几种型号都可以的,

可以去了解一下。http://www.startmcu.com/product/romter2.jpg

网友K:
就用rom仿真器嘛!1000左右

省得不停的烧flash, http://www.startmcu.com/product/romter2.jpg

楼主:
to yxs888

我不是要仿真器,我是需要烧写在板的FLASH。

楼主:
to yxs888

你介绍的这个是51的仿真器。我说的是POWERPC,两者差太远了吧。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L:
用的什么PPC

  用的什么PPC开发板

楼主:
TO syzjian

mpc8313
自己做的板子

网友L:
找到方法了吗

找到方法了吗?可以给你个电话咨询一下!

楼主:
to syzjian

好啊。可以给个电话或者邮件,咋们聊聊?

网友M(2012-09-19):
我们有成品,有不少大公司是我们的客户。
产品特点:
    不需要使用带插座的Flash,提高可靠性;
    不需要借助仿真器、调试器,不需要原厂软件,大大降低成本、提供生产灵活性;
    轻量级绿色软件;
    与CPU架构无关,支持PowerPC/ARM/MIPS等架构的CPU及CPLD/FPGA或者其他SoC;
    使用CPU的JTAG接口,无需增加任何额外电路;
    不需要CPU任何启动代码即可完成烧写;不需要配置CPU内部寄存器、初始化时钟内存等步骤;
    即使CPU死机或者因Flash数据损坏导致板卡不能启动时,同样可以回读Flash内容,为维修调试提供依据;
    使用WH-USB-JTAG电缆,加载Flash速度是并口电缆10倍左右。使用WH-USB-HiJTAG电缆,加载速度最快是WH-USB-JTAG电缆的5倍左右。

功能:
    支持numonyx, Spansion, Intel, AMD, ST, SST, EON,等厂家的并行NOR Flash,且提供后续新Flash型号的全程支持;
    对Flash读写、编程操作;
    支持块操作(擦除、加锁、解锁);
    除了Flash相关功能以外,还可以通过点灯等操作验证JTAG器件的基本功能;
    可以读写其他芯片:通过程序可以读写与JTAG器件(通常是CPU)相连的其他芯片(如CPLD, ASIC等),这样在CPU没有跑起来或没有软件的情况下甚至都可以去对单板做一些调试,从而提高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详见
http://shop35795558.taobao.com/

网友N:
我们是这样的做的,板子上做两个flash,一个TSSOP48封装和一个PLCC的,启动片选可调;
PLCC插拔方便,用它调试UBoot,调好后就可以调试烧写TSSOP48的flash的驱动了。

网友M:
我们的客户现在都不用插座了,可以降低成本,提供可靠性,只用一片贴片的FLASH,uboot和应用软件都在里面。通过JTAG烧入uboot,不需要拔下来用编程器。
http://www.zhefar.com/services-ee.htm#JTAG_Flash
  产品特点

  • 不需要使用带插座的Flash,提高可靠性;
  • 不需要借助仿真器、调试器,不需要原厂软件,大大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灵活性;
  • 轻量级绿色软件;
  • CPU架构无关,支持PowerPC/ARM/MIPS等架构的CPUCPLD/FPGA或者其他SoC
  • 使用 CPU JTAG 接口,无需增加任何额外电路;
  • 不需要CPU任何启动代码即可完成烧写;不需要配置CPU内部寄存器、初始化时钟内存等步骤;
  • 即使CPU死机或者因Flash数据损坏导致板卡不能启动时,同样可以回读Flash内容,为维修调试提供依据;
  • 使用WH-USB-JTAG电缆,加载Flash速度是并口电缆10倍左右。使用WH-USB-HiJTAG电缆,加载速度最快是WH-USB-JTAG电缆的5倍左右。

  产品功能

  • 支持numonyx,       Spansion, Intel, AMD, ST, SST, EON,等厂家的并行NOR Flash,且提供后续新Flash型号的全程支持;
  • Flash读写、编程操作;
  • 支持块操作(擦除、加锁、解锁);
  • 除了Flash相关功能以外,还可以通过点灯等操作验证 JTAG 器件的基本功能;
  • 可以读写其他芯片:通过程序可以读写与JTAG器件(通常是CPU)相连的其他芯片(CPLD,       ASIC),这样在CPU没有跑起来或没有软件的情况下甚至都可以去对单板做一些调试,从而提高效率,缩短开发周期;

网友M(2013-08-26):
我们产品相对CW+USB TAP的优势: http://zhefar.com/support.htm#PP_Q6
    就烧写Flash而言:
        比CodeWarrior更好用!无需初始化时钟/内存/内部寄存器。焊接没有问题,基本上就可以对Flash编程烧写。
        即使配置字有错,只要JTAG可用,就可以连上。
        性价比更高:USB TAP多少钱?CWH-UTP-PPCC-HE: USD495. CodeWarrior最便宜的版本多少钱?CWP-BASIC-NL: USD995. ——但是,如果只是烧写Flash,那么您可以用不到上述两者总价几乎十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获得Flash编程功能的正版软件!
        多数情况下烧写速度更高。
        另外:除了PowerPC,还支持ARM/MIPS等所有架构的CPU以及CPLD/FPGA或者其他SoC。对Xilinx FPGA的BPI Flash编程/烧写,速度最高可达iMPACT的10倍左右(具体数据依赖器件、板卡等参数,参阅技术支持页面)。
        轻量级绿色软件。
        允许JTAG链上有多个器件。
        本地化支持,快速响应。
        支持定制开发。
    就生产/量产而言:
        CodeWarrior+USB TAP成本很高,无法量产。而我们的方案硬件成本很低,软件批量购买价格更低。
        软件启动可以自动加载相关板卡设置文件。
        批量编程:支持对不同地址烧写不同文件,不需要人工干预。
        软件一经启动,就不需要关闭再运行。在烧写完成后板卡断电,拔下CPU侧JTAG线缆,换另一块板块,插上线缆,就可以直接编程不需要重启软件或重新连接。

网友O(2015-03-09):
强烈推荐哲发的yaJFP!
真心好用!
并且比仿真器还牛:上次有批板子,Flash是先烧再贴片,工厂那帮人烧错了程序,CPU起不来。因为烧的东西不对,MPC8314从Flash取的配置字不对,导致USB TAP仿真器连不上,用CodeWarrior无法重烧,眼看只能一片片吹下来更换,后来网上搜到了这家的东西,本来是病急乱投医,试试看的,不料还真好用,速度比仿真器还快!//为此,老板还表扬了我这个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