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uCOS-II里 任务堆栈可以设定成不同大小吗?

楼主(2008-05-21):
请教 uCOS-II里 任务堆栈可以设定成不同大小吗?

网友A:
这个由你自己定义,那当然可以

楼主:
有些资料上说全部要设置成最大任务堆栈 的数目?晕中..

有些资料上说全部要设置成最大任务堆栈 的数目?晕中..

网友B:
不会吧?你看得什么资料?

网友C:
资料不要乱看,不知道又是谁在。。。。。

网友D:
不要完全相信资料,这方面的资料很杂的。

有些东西自己可以试一下的,你把程序里面的参数改一下看看不就得了吗?
我觉得比在这里发帖子要快多了,还直观,准确!

网友E:
看你任务里函数的调用关系了。。。

一般4K-64K足够。。。
除非你喜欢写ULONG abc[1000000]这种程序

网友F:
每个任务的堆栈大小都可以自由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