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xWorks BSP for MPC860:qPriBMapInit()

楼主(2008-05-23):
最近调试发现:
bootrom_uncmp在运行时,没有去执行这个qPriBMapInit()函数,导致后面的操作出现错误.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

没见过这个东西,bootrom_uncmp就是解压缩带跳转,你那个是什么函数

楼主:
哦 那么usrKernelInit()里

哦不好意思,搞错了
那么usrKernelInit()里,应该是qInit()调用了qPriBMapInit().
  我那个qPriBMapInit()函数应该是在这里要执行的.

楼主:
郁闷,是硬件错误,现在bsp可以输出信息了

唉,查了一个月,居然是sdram的字节选择接反了,搞的对字节操作错误。

现在只能把线割断,焊几根跳线凑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