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蓝牙传输数据到PDA

楼主(2008-05-23):
(无正文)

网友A:
驱动要自己写的

至于如何操作
你驱动都写了,还会不知道接口么

网友B:
蓝牙提供有runtime库

换言之,提供了丰富的api(btdrt.dll). 也可以使用socket api.

驱动,只需要有传输层驱动.一般常见的,已经内置好了,不需要额外工作.--找个csr的usb蓝牙插上试试,可以直接用.

至于java,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