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86架构主板调试

楼主(2008-05-27):
现在正在调试一块X86架构的主板,CPU是INTEL P-M 1.8G,芯片组是INTEL 915GME(mobile)+ICH6(desktop),板卡所有电源正常,纹波也不大,南桥工作正常,整板时钟都正常,时钟质量很好,但是北桥工作不正常,给北桥输入的PWROK和rstin#信号都正常,但是北桥给CPU输出的reset信号一直有效,致使整个系统无法工作,南桥没有读BIOS的任何动作,北桥输出给DDR的时钟也没有输出,请高人指点一下问题在哪,多谢了!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桥片的低电压检测

你是不是用了桥片的低电压检测,如果用了的话,某部分电路没有上电是,可能会一直输出低的复位电路.

网友A:
pwrbt#的问题

pwrbt#的问题
桥片的pwrbt#信号如果不正常,桥片可能没有开始工作.
桥片的开始工作是从pwrbt#变低,然后输出给一些电源的IC,控制系统上电.
如果这个信号不接可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