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flash芯片K9F1208U0B 困惑 迷茫

楼主(2008-06-02):
最近在调试三星flash芯片K9F1208U0B的读写差除等程序
遇到一些问题,望知道的同行,前辈给小弟指点下,跪谢
问题是这样的“
假如我想差除第一块,执行差除函数(NF_Erase:调试的差除程序)
如果想成功差除,则在执行差除第一块的函数之前,再执行一次差除函数(差除任一块)
感觉两次执行差除函数是没什么关联的,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感觉是FLASH设置的问题 ,试了试也不行,指点下
写数据也出现同类的问题,很困惑,迷茫

下面是差除程序,望高手指点...
unsigned char NF_Erase(unsigned int block_addr)
  {
       unsigned char *p;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addr[4];

    Baddrto4byteaddr(block_addr,addr);
    PORTD&=~(1<<flash_CE);//将CE信号清“0”,置为有效状态,片选使能

    NF_cmd(BK_ERASE_setsetup_CMD);

    NF_addr_single(addr[1]);//第二地址循坏A9~A16
    NF_addr_single(addr[2]);//第三地址循坏A17~A24
    NF_addr_single(addr[3]);//第三地址循坏A25

    NF_cmd(BK_ERASE_CMD);  //擦命令

    STATUS_RB();

    p=FLASHRE;
    a=*p;
    PORTD|=(1<<flash_CE);
    a&=0x01;

    return(a);
  }

楼主:
flash之迷茫困惑

望知道的同行,前辈指点下
是不是FLASH得RESET什么的?

网友A:
很困惑,看不懂你的问题

楼主:
flash

谢谢三楼的
我的问题是 差除函数必须执行两次

NF_Erase(0xXX);//XX是任意一块(整数)
NF_Erase(10);

这样才可以把第10块差除

网友B:
好像不同后缀有所区别

UOB和UOC及UOM好像有所区别,我以前用过一次,后来换了UOM的稳定多了,不知道有没有同行也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C:
曾经修改过的一个产品用的是这个芯片

记得是不用擦两次的。
可能是时序不对,再细看一下手册以及别人的驱动。

网友A:
re:

在这里设个断点,然后单步执行,看行不行?
NF_cmd(BK_ERASE_setsetup_CMD);

网友D:
顶顶

可能是时序问题

楼主:

先谢谢各位指点 呵呵
之前一直在调试一小段代码,只调试擦除模块,遇到上边所述问题,
因为第二次擦除可以成功擦除,感觉不是时序问题
自己感觉就是用 NF_Erase(0xXX);//XX是任意一块(整数)
这个函数启动后面函数的执行,找不出这两次之间的联系,困惑
觉得是对K9F1208U0B设置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FLASH每个主页面有A区和B区
芯片手册上有关于多个PLAN一起编程时,有DUMMY和TURE两种
DUMMY可以节省数据写的时间,自己调试程序时想在一个页面里也用DUMMY跟TURE,想加快写速度,因为每次只能写256字节,FLASH一页有512字节,得写两次,但是调试程序时,DUMMY编程不成功(数据没写进去),想问下一个页面允许DUMMY操作吗?
感觉一个页面跟多个PLAN原理是一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