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Windows CE的调试工具

楼主(2008-06-04):
远程调试工具是用于在开发平台与实际平台间执行一些调试工作的。如果要调试实际平台,必须先通过串口、网卡把开发平台和实际平台连接起来。下面,我简单说一下一些CE上会碰到的调试工具,仅供参考。

远程性能监视程序(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

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 是一个图形工具,该工具用于估量 Windows CE 远程系统的性能。可以用于查看处理器、内存、线程以及进程等性能对象的行为。每个性能对象都具备一套相关性能计数器,用于提供有关用于设备使用率、队列长度以及延迟的信息,和用于测量吞吐量及内部拥塞的信息。

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 能够跟踪目标设备上的当前活动,以及从日志文件查看数据。它能够监视Remote Access Server (RAS)、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ICMP)、TCP/IP、User Datagram Protocol (UDP)、Memory、Battery、System、Process、Thread等。

在 Platform Builder 中,选择 Tools – Remote Performance Monitor,系统会提示需要连接至的设备。

远程内核跟踪程序(Remote Kernel Tracker)

如何找到自定义的CeLogData 信息?远程内核跟踪程序工具可以显示大量的信息。

首先,选择 Tools的 Remote Kernel Tracker,展开 Windows CE Default Platform,然后选择 Default Device。Remote Kernel Tracker 工具将许多设备端组件下载到仿真程序。下载完后,Remote Kernel Tracker 工具会显示出所有运行中的进程和中断。

要跟踪一个内核的启动情况(启动后也能使用这个程序跟踪所有进程、线程),先要使你要跟踪的内核具有几个特性。在PB菜单“Platform”-“Settings”-“Build Options”中复选“Enable Event Tracking During Boot”和“Enable Profiling”。然后重新编译整个内核。

图示说明:显示的数据: [Event Info] Raw long, 14 :说明,在调用时,内存负载为百分之十四。

其实这个工具应用时候不多,但是它使整个内核启动过程都清晰可见,实在很酷!

远程消息监视程序(Remote Spy)

Remote Spy程序和VC下附带的工具spy非常相似,能够列出所有实际平台下的窗口和窗口消息。

小结:

模拟器(emulator)专用于调试在PB下创建的内核及应用程序,能够在PC下模拟Windows CE的物理平台。远程工具为我们开发内核和应用程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除了我所列举的以外,还有很多这方面的工具,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多留意一下这方面的东东吧,可以参考一些帮助文件哟,帮助会很大的呢。

网友A:
推荐pocket controller

网友B:
程序在**例子的数据库中存储了什么啊?

网友B:
获得了一些网上的代码,具体可以干什么用呢?

网友B:
静待解答,谢谢!

楼主:
回1:strTitle— 256-character Unicode string;nHour— short int;
   nMinute— short int;nRating— float;
   strDescription— 1,024-character Unicode string

楼主:
回2:可以download 这些源代码,然后来运行你的仿真器或PDA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