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xWorks下载到板子后,没有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8-06-04):
我做了块mpc862的目标板.
使用bootrom引导,然后用网口把VxWorks映像下载到板子上.

下载成功,但是没有运行.

wftpd服务器端报:发送了个QUIT命令,使得VxWorks quit.
但是,我没有去干预啊,怎么会自己发个QUIT呢?

看tornador一本书,说可能是系统映像的问题.
那,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系统映像都是按照步骤一步一步造出来的.

楼主:
已经基本解决了

奶奶的,是cache的问题.

问题绕过去了,禁了cache,系统就跑起来了.

只是cache 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这个地方没搞清楚: 是不是vxworks针对不同的cache结构,需要人为的去调整软件吗>?

网友A:
你跳转之前没有刷CACHE吧

楼主:
刷新cache?

我不是很清楚,在哪里刷新?
跳转之前?是说在转入执行vxworks之前?在这之前cache是禁止的.
怀疑是cache一致性的问题,现象就是在cache使能后,紧跟的那条指令没有执行,是个绝对转移指令.例程如下:
lis r4,0xa00
isync
mtspr ic_cst,r4
isync
lis r4,0x400
isync
mtspr ic_cst,r4
isync
lis r4,0x200
isync
mtspr ic_cst,r4
b xxxx        <-----(这里没有跳转,去执行下面的了,就出了问题)

最近刚做完vxworks的启动调试,但是是在把cache禁止的情况下做的.

现在想把cache功能加进去.
问题是,我的vxworks一加cache就启动不起来.

要怎么调试呢,我现在感觉无从下手.
没有vxworks源程序.

比较郁闷.
哪位给点建议?
补充:
cache的应用是不是跟具体的设备有关?
如果该设备驱动使用了cache,那么就需要考虑cache 的一致性;
如果该设备驱动没有使用cache,那么就不需要考虑cache的一致性或者根本就不需要考虑cache.
是不是可以这样想?

未知.

楼主:
再补充一点

补充:
    cache结构不同,是不是vxworks的相关vcache初始化程序也不同?比如,一个是4-way,set-associative with 256 sets,一个是2-way,set-associative with 128 sets.这样两个不同cahce(不管是i or d),是不是初始化,及相关操作程序都不一样?
    那如果不一样,我需要去哪里修改呢?

我找了几天,也没发现可以修改哪里.

网友A:
cache初始化的函数vxworks已经做了封装,不同架够不用你操心

我的意思是你跳转的地方是不是没有在内存里,而是在cache里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哦 我晓得你的意思了.

你是说这个b xxxx.

是在ram里,通过仿真器看到了.有没有在cache里,我不是很确定;也许通过ic_dat可以看到,我再去试试.

正常的操作,我想应该是在cache使能以后,紧跟的指令应该被放到cache里的.
从结果看,应该是没写到cache里.

那这会是什么问题?

没在cache里;,没在cache里;

楼主(2008-07-23):
不用cache了

在做vxworks image的时候去掉cache组件.

唉,郁闷的是,没有研究cache的使用的问题.有机会吧.

现在,调试完成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