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urce Insight的使用

楼主(2008-06-06):
需要分析一个比较大型的程序. 第一次用Source Insight. 现在导入工程中的所有文件见图的右边. 发现非常乱. 所有c.txt.cpp.h.hcpp全在一起. 本来这个工程里面有几个文件夹分开几个大模块.大模块又分成小模块. 非常直观. 现在在source insight里面全在一起. 怎么设置可以让source insight将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呈树状显示.

网友A:
点击列表下面的图标

文件列表下面左起第二个图标……

网友B:
re

或者点右键,“project file browser”

楼主:
怎么只看见C盘.

网友C:
浮躁,,看下说明书呗,

sourceinsight功能有这种查看方式的,

C盘的路径可以改,改到你放的盘下面即可,

网友D:
混在一起也没啥不好的。。。

比较大的工程。。。你还有工夫去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