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抗干扰

楼主(2008-06-09):
TFT屏,24位色的,怎么做些抗干扰措施呢?

网友A:
LCD屏比较麻烦了,PCB上要多下功夫了,

网友B:
考虑一下用LVDS接口啦

可以把TTL接口转成LVDS,在屏端再转回LVDS,最好是直接选择LVDS接口的屏

网友C:
用锡纸也可以试试

楼主:
有那些转LVDS的芯片能顺便推荐下吗?

网友B:
这个如何?

thc63lvdm83r

网友D:
看看这个屏

您好!
看这个屏
ldlglyld@163.com

楼主(2008-07-18):
看不清

这个怎么看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