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DSP 该怎么选型?

楼主(2008-06-11):
我需要对24路传感器送来的数据进行各种分析,然后显示出来。

打算用DSP做算法,ARM做控制和显示等操作

我想请教的问题是:是选用一块ARM加一块DSP      开发好些
                  还是选用一块带ARM和DSP的芯片(该选哪款带ARM和DSP的芯片合适)

请随便发表的建议吧 谢谢

网友A:
分开好些

网友B:
分开方案更加成熟

1、ARM+DSP分开了较好,因而相对容易。
2、DSP与ARM在一起的有TI的达芬奇系列,目前来说,处理器性能高,开发成本较高,难道较大。
3、也可用一片DSP搞定,如DM642,带有网络接口和显示接口和N多GPIO,但成本同样很高。

楼主:
~~

ADI的blackfin系列可以吗?

如果是ARM+DSP分开搞  大量数据的传输用什么总线比较好

网友C:
ADI的blackfin比较好,如果没有复杂的os需要的话

网友B:
用HPI总线把ARM和DSP连接起来。

如果是ARM+DSP分开搞,用HPI总线把ARM和DSP连接起来。接口技术成熟,协议定好就OK了。

ADI的blackfin,不知支持的好不好。

网友D:
我不怎么同意分开做

我感觉用一块片子实现最好了,现在intel出的一款ARM片子集成的有DSP非常的好,体积小外围电路简单,稳定性高,还用各种片子组合用可能是上世纪的开发思想吧,SOC is the most miracal design!

网友E:
24路传感器

24路传感器,是做定点还是浮点处理
浮点的话只能ARM加DSP

网友B:
请教8楼。

    请教8楼,intel最新推出的哪款ARM片子集成带DSP功能硬核的。

    软核和硬核还是有区别的。

    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才是好猫啊。

    分与不分与项目管理操作和技术积累有很大关系的。搞科研有时间和金钱来浪费就不用分,在公司搞产品,稳定可靠高效时才是硬道理,有技术积累也是取胜的关键。

网友A:
同意10楼

网友F:
不要选用集成的

没有必要。集成的可能调试比较麻烦。
建议你用ARM+DSP+FPGA。
由于你要做各种运算,建议你用FPGA来进行AD的控制采样。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算。把数据放在FPGA FIFO中,DSP与FPGA的接口,就是读取FIFO数据。节省时间!DSP处理完把数据传给ARM,可以ARM与DSP直接通讯,也可以DSP把数据存到FPGA中,ARM读取FPGA。

楼主:
谢谢 坛友的精彩回答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们以前做的也是 采集数据给FPGA  然后ARM控制把数据传给PC机进行算法处理再显示出来

现在要直接用DSP运算取代PC机运算。

我师兄说选ARM+DSP,既学了ARM,又学了DSP(这个理由与选型很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