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S1.2如何生成静态库 (.a文件)

楼主(2008-06-12):
        请问用ADS1.2如何生成静态库 (.a文件)导出函数的格式是什么,如何调用生成的.a文件中的函数呢,  初学ADS,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请说的详细一点,或者给个简单的例子,谢谢。

网友A(2012-03-13):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C:
支持楼上的问题,顶上去

网友D(2012-05-01):
UP....高手能不能解答一下问题

网友D:
调用test.a中的abc函数,ADS1.2出现以下错误,上网查了一下,没找到答案,请高手们看一下,谢谢
cannot call THUMB symbol  'abc' in non-interworking object test.o form ARM code in main.o

网友D:
UP...请教一下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