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0没有这种DMA么?

楼主(2008-06-12):
我看9200的datasheet好像只有对串行外设有DMA,但我现在挂了一片并行12位的AD,想用DMA来实现读取AD的转换数据,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A:
atmel新出的ARM9向外开放了DMA

型号我忘记了,不是9X就是9R系列的.我很早就关注这个,奶奶的全给他的片内外设开放DMA.

楼主:
9200就有对外设的DMA

9200对SPI,USART等串行外设都支持DMA,但我现在的问题是我的12位AD是并行输出的,数据线挂在EBI的D0-D11上,9200的NCS2作AD的片选信号,我现在读转换数据只能像读片外存储器一样逐个地读,读的快了,AD还没转换完,或者读到的是同一次转换的数据,读的慢了,又导致转换数据的丢失,很消耗处理器的资源。

网友B:
AD带不带中断?

如果带中断,可以利用下半部的机制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