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已有的驱动加入到Wince BSP中

楼主(2008-06-13):
在 PB5.0 中,如何将已有的驱动加入到 Wince BSP 中,是加入.C格式还是bin格式,或是其他格式?

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顶一下

网友A:
你想加的驱动是什么形式的?说明白电哦

楼主:
Re:

谢谢3楼的回答,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驱动是C编写的,并且编译调试成功之后如何加到BSP中?

网友B:
re

编译后的dll驱动. 在bib文件中加进去. 有的还要在reg注册文件中加进去. 再将dll放在release目录下. make image就可以了. 基本上大致就是这样.

网友A: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