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wavecom q2403a ???

楼主(2008-06-15):
大家好
     我在调试wavecom q2403a模块,总是连不上,我给它 电源线、txd、rxd、信号,但是用串口调试发送“at ”,该模块没有返回“ok ”,也没接受数据,找了好几天的原因,特请教大家

网友A:
看电源是否正常

 你可以测一下你发出数据是否正确,接受是否有数据...
 这东西是个很成熟的东东了,如果不行,换一个是试试,也许2403正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