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开发中的文件版本控制管理

楼主(2008-06-18):
在嵌入式平台开发下,如何对原理图,pcb图,源代码,二进制文件(烧写到flash中)这些文件进行版本控制和管理呢?

网友A:
不也是基于PC开发的吗?

有什么区别?

网友B:
re

有源代码管理工具啊。。。

网友C:
用SVN,什么文件都可以管理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公司里面的软件程序是怎么管理的 ?
文件的版本什么的 ?

网友E:
...

 一般的有vss,cvs
  再好复杂的cc
  再好的IBM给华为的研发管理.

网友F:
其实吧,版本控制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实现“工序”化,进而实现企业的技术积累。

    “高科技”企业只有通过“工序”化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

    高手走了,什么技术积累也没留下;
    新人来了,一切从头开始;
    每次都是重新做;
    多人合作沟通有问题;
    ......

    首先是实现“工序”化,把一个技术分解划分成几个可以复制的“工序”,设定责任人,总结出标准操作流程,确立制度,让任何新人进来都有规范可循,任何高手都能把技术留下,公司能不断实现技术积累。如果发现不合适的地方就调整“工序”,直至满意为止。

    至于管理工具可以土洋结合,手工管理,专业管理软件,专门的企业服务均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喽,一个创业公司整那么复杂有意义嘛!一个大企业不用专业管理行嘛!因此,重点是划分“工序”,最终目的就是:把技术留下,把新人带出来,团队合作,技术能不断积累,公司系统越来越强大。

    培训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