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ARM,如何取舍

楼主(2008-06-19):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大学搞了两年单片机,现在就快开学读研究生了,导师是做嵌入式,实验室的师兄有学ARM,也有做fpga。本来打算学ARM,觉得从单片机到ARM会好些,但现在和我一起做项目的师兄是做fpga。 所以这时不知要专下心来学FPGA还是ARM好,请大家给些意见。两者就业方面怎么样呢?

网友A:
各有所长,但长期而言FPGA会更有优势。

就业则很难说,FPGA面窄而ARM面宽些,具体看行业和需求了。

楼主:
觉得FPGA找工作好像不好找

之前找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好像招FPGA的不多啊,真的这样子吗

网友A:
确实,别听那些忽悠的,FPGA应用面相对而言要窄。

说实在就业不是学得越高或越尖就越好找的,从我这里毕业的学生来看确实如此。

网友B:
谈不上取舍,都了解一下,

楼主:
这么说ARM的应用还是比较广一些罗。也有可能将来毕业了,找了份跟这些都无关的工作都有可能

网友A:
完全可能,我的一帮同学现在还在干本行的确实不多。

网友C:
我觉得都要学

楼主:
两个都学,会不会不够时间

会不会两个都学不好?

网友D:
都学呗,

    现在不象以前了,你不必一定依赖学校导师+环境+自学来实现学习目标,把学费花在“装在光盘里的培训班”上就可以了。

    学校学习FPGA的条件不好,没有项目很难提高,经费也有限,可能和企业需要脱节,老师教的理论的东西多些,缺少实战经验。如想学好FPGA,要把PCB也学好,当然了解OS也很必要,这样设计出的FPGA才能完备。FPGA设计可不是光熟练掌握VHDL、Verilog语言工具那么简单,开源的代码都是标准库,高速、低功耗的代码库从来都是高收费的,能做出来不难,难的是稳定、可靠、高速、低功耗。

    ARM学习主要是基础,而基础和ARM是不相关的。培训包括:基础培训和职业培训。如果你需要立即找工作,那么参加职业培训不错。如果你想为以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那就参加基础培训。总之,基础培训必须参加,职业培训可根据实际需要酌情考虑。

    如果你把学习分为:基础部分+职业部分,那么你的思路就明确了,在学校什么都学点,强调基础,不一定学很深但要广,找工作的时候再依据自己的兴趣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下职业培训,这样,你既没有遗憾,又有的放矢,工作学习两不误。

    培训系列“丛书”

楼主:
有道理。之前找工作时就选定想找个单片机开发的,结果可选的岗位真的太少了。或许真该都试一下吧。

网友E:
如果你把多数时间花在泡妞上,啥都学不好

多花在学习上,两个学肯定没问题。两者很多都是相通的。机会难得,都学吧。
都会了,拿到的薪水要高很多。

网友A:
10楼:广告做得不错

楼主:
回12楼

确实是需要努力学习一下啊,不要浪费了时间。不过妞嘛,有时间还是要泡一下^_^

网友F:
打击楼主一下,你很自私。成不了大气

不要总计较你学啥学啥 ,实际工作(即使是辅助性的)中,完成任务才是关键,不管用啥方法,用啥武器!

网友G:
只是些载体,技术本身是很通用的。

网友H:
re

我肯定LZ以后比16楼的厉害!!!

网友F:
我也肯定楼主比楼上厉害

网友I:
ARM算个啥,跟FPGA差远了

ARM硬件大多固定了,软件开发也就那么回事了。

坚定的学FPGA,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行当。
当然学好FPGA不是光VHDL那么简单,没有硬件基础是学不好的。

网友J:
fpga学好了很好。

可是,除非你有项目经历,否则谁会重托与你?

网友K:
关于学习什么,可以参考一下招聘内容就知道了

首先你把自己定位在软件还是硬件方向。
如果软件:
精通嵌入式操作系统,特别是底层驱动,没有个几年功夫做不好!
如果硬件:
arm其实就是一种处理器。
精通外围器件的应用,会PCB高速布线。
精通FPGA。

网友L:
确实 ARM算个啥!

确实 ARM算个啥!

网友H:
re

人家是学生,刚上研究生想找个方向学,人家又不是在做项目,找一个适合这个项目的CPU。如果是做项目,大家可以说,武器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能把项目做出来就行了!
居然还有人仅仅看了几句话 就说lz自私,成不了什么气候,对一个学生,来这向前辈讨教!犯得着这样挖苦人家么!
人家一个武器都不会用,你还跟人家说;武器不重要!你还真是※×◎%%#¥!!!

网友F:
re 楼上

学生怎么了?特别是研究生,什么arm、fpga这些都需要掌握的。如果研究生毕业,你连个arm或者fpga都不会用,算是白瞎了。

现在是团队精神,所以我说楼主自私,既然楼主不是在项目中做主导,就应该服从安排,积极配合整个团队,只有大家把事情做好了,自己才能长进。这比单纯的为了学习arm、学习fpga不好吗?

另外我不是说武器不重要,而是说只有在实际的项目中才能学好一些工具,但是具体什么工具,是根据需要来的。并不是说根据每个人的意愿来的。

你觉得我在挖苦他?

总之一句话,带着自私自利的目的参与项目的,永远成不了气候! 人总要大气一点,不要老为了自己能学到什么而去做事!总之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出头的日子很小!!

网友M:
说到精处,估计都难

别这个算啥,那个算啥。搞精了都不容易。 要下功夫

楼主:
好几天没上网了

回16楼,这个不是计较的问题,现在要学的知识这么多,精力有限,当然是选择好方向去努力。不过学到深处还是会相通,只是偶远未到那个境界。。。

网友N:
支持16楼

ARM和FPGA 只是是两种形式! 16楼的建议 学习!学的是方法,使用方法达成目的才是关键!

网友O:
Arm用的多一点。

出来混的话,Arm用的多一点,特别是低端便宜的东西。灵活而功能大。
FPGA的特长是快速,用在雷达、信号识别等用Arm这种相对便宜一点的东西不擅长的地方。

FPGA对单片机的指导:
但是FPGA现在慢慢的都加上了单片机的核了,特别用FPGA做东西,总线扩展、命令译码、乃至一个寄存器的读写、第二功能的复用电路、高低速总线的桥接,参考一下单片机里面的设计是非常有用的,当然数字电路的冒险和竞争之类的做Arm就不用考虑,只要是按照人家给的时序里面的时间就可以了。

单片机对FPGA架构设计的指导:
做ARM的话,如果你用FPGA时间多了,你看看端口的读写框图,就可以很明了的知道这个端口的哪个第二功能受那个寄存器控制,在这个第二功能复用的时候,通用寄存器断开了没有,偶尔这种东西手册上会不说的,或者说了不如看图来的明了。

俺读本科的时候做了9个多月的FPGA。单片机是从大二就开始做了。
从出来工作后,在企业里感觉就是FPGA就没有适合的场合。
这句话别跟我争。一个EPON(1.25G的光网络,以太网标准802.3ah)的MAC用FPGA来做,要1000多一片。而用专用芯片来做,才200就搞定了。只要是能量产的东西,就没有不用专用芯片来做的。
真需要大量逻辑的被CPLD都占光了,需要复杂时序的有单片机或专用芯片。
FPGA基本就是一无是处。

不过学习FPGA最大的好处就是对你将来电路设计,布线的时候的走线优化会有所指导意义。

结论就是FPGA一定要学,特别在学校里做东西,要有点深意的毕业设计,要学,但是出来,没有用。

网友I:
楼上落后了啊

一般的企业用不好FPGA,技术门槛高,人才难得。
用FPGA的都是搞高科技的,暴赚钱的行业。

FPGA的优势就是高性能,高灵活,要用好FPGA,硬件基础必须相当过硬。光会搞个VHDL,verilog而硬件基础差的话,会是个水货。

我做的三态以太网MAC,用100多块钱一个FPGA来做,一个芯片里可以做6个MAC,数据吞吐量每个端口可达100MB/s。

对于光网络,我已经做了125Mbps的PHY接口IP,就是说可以直接把光模块的信号接到FPGA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