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32中的“.” “..” 怎么理解

楼主(2008-06-21):
文件名中的
第一个字符若为“.”或“..”表示这个簇记录的是一个子目录的目录项。
“.”代表当前目录;“..”代表上级目录。。。
这段话到底什么意思? 哪位帮忙解释下,暂时理解不了。。。谢谢了

网友A:
讲的这么明白了,还要怎么讲???

“.”代表当前目录;“..”代表上级目录。。。

网友B:
呵呵,楼主可能没用过DOS命令

楼主:
在FAT表中每个文件建都这两项纪录么

是不是这个意思:
。表示的是当前存在这个目录下
。。表示上一次存放的目录

楼主:
要做一个文件系统

第一次接触,确实很不是很懂,请别笑话 偶。。
抱着学习的态度。。

网友C:
用没用过DOS命令无所谓,关键是LZ没有搞清楚FAT32的构造

最起码连名字都写错了。

FAT32中目录与文件在目录项中具有同等地位,包括根目录(区别于FAT12和FAT16),明白这一点一切都容易了。

网友D:
建议先学下ecos的ROMFS和RAMFS文件系统,

扫清基本概念再继续往下做,不然难度很大,失败是必然的。这些资料是最好的理解。和。。的教材,程序非常简单明了。

    培训系列“丛书”

楼主:
呵呵 被骂了一下再看了下FAT表后总算弄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A:
奇怪了,谁骂了你啊???

楼主:
呵呵 ~~~不好意思。。。。。言重了

一个人埋头看了几天,难免有转不过弯来的时候 ,现在知道了,原来目录也是一个文件,每个文件都会纪录当前目录位置和上一级目录位置
对这着FAT表总算是找到了对应位置
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实在不该 。。。。

楼主:
不过又发现一个问题

第一级目录的上一级目录位置为什么地址都是00 00 00 00?
可是根目录的14 15 1A 1B 却是 FF FF 00 00

可是重新隔了一个 另外一个盘确实都为00 00 00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