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E系统下的硬盘驱动

楼主(2008-06-23):
准备在2440开发板上挂个硬盘. 自己写个硬盘驱动程序. 现在用RAM模拟一个硬盘OK. 这个RAM硬盘驱动在注册表文件中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RamDisk]
    "Name"="RAM Disk Block Device"
    "Folder"="RAM Disk"
    "DefaultFileSystem"="FAT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MountFlags" = 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RamDisk]
   "Prefix"="DSK"
   "Dll"="ramdisk.dll"
   "Order"=dword:0
   "FriendlyName" = "Windows CE Ramdisk Driver"
   "Ioctl" = dword:4
   "Profile"="RamDisk"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问题是AutoMount/AutoPart/AutoFormat 全部要设置为1. 否则虽然可以启动该驱动DLL文件. 但是是无法显示该盘符. 因此每次启动CE设备. CE都要分区/格式化一次我的硬盘. 请问为什么AutoMount/AutoPart/AutoFormat 要全部设置为1才能显示盘符.

网友A:
把ram模拟成一个disk

automount配置1使得自动mount, 但你这块ram并不是disk, 没有mbr, 分区表和文件系统, 因此你无法看到盘符.如同一个刚买的没有fdisk过的硬盘. autopart和autoformat配置1可以自动分区和格式化.对ram盘是必要的, 对实际硬盘不必要的.

楼主:
re谢楼上提醒

我昨天也想到这个问题. 与是我在分配一个1M的RAM空间做硬盘时候. 在这个空间起始处在驱动程序中直接将这个空间格式化为fat格式.人为加了MBR等信息进入.可是后来发现还是不行.一定要将AutoMount/AutoPart/AutoFormat 全部要设置为1才可以. 以下是全设置为1时候从串口输出的调试信息.
AutoFormat : 1 / AutoPart:1 / AutoMount:1
DllMain
RAMDISK: DLL_PROCESS_ATTACH
RAMDISK: DSK_Init entered: 602ed68
CreateDiskObject
RAMDISK : ActiveKey = DriversActive8
RAMDISK : ActiveKey (copy) = DriversActive8 (@ 0x00037FC0)
RAM: No Size entry specified in the registry
RAM: No Address entry specified in the registry
RAM: No SectorSize entry specified in the registry
RAMDISK: sectors = 2048
RAMDISK: RAMInit returning 0x37f50
RAMDISK: DSK_Open returning 229200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INITIALIZED
RAMDISK: DSK_Close entered
RAMDISK: DSK_Open returning 229200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GETINFO
DSK_IOControl --- IOCTL_DISK_DEVICE_INFO
DSK_IOControl (device info)
GetDeviceInfo--diskio.c
DSK_IOControl --- the others IOCTL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GETINFO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READ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reading 512 bytes at sector 0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READ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reading 512 bytes at sector 0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FORMAT_MEDIA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GETINFO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4096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4096 bytes at sector 0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0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READ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reading 512 bytes at sector 0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READ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reading 512 bytes at sector 0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2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3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4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5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6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7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8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9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1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2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3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4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5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6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7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8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9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READ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reading 512 bytes at sector 1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1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READ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reading 512 bytes at sector 0
DSK_IOControl --- IOCTL_DISK_GETINFO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GETINFO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2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307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3072 bytes at sector 3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16384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16384 bytes at sector 9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WRITE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writing 512 bytes at sector 2
DSK_IOControl --- the others IOCTL
DSK_IOControl --- IOCTL_DISK_DEVICE_INFO
DSK_IOControl (device info)
GetDeviceInfo--diskio.c
DSK_IOControl --- IOCTL_DISK_GETINFO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READ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reading 512 bytes at sector 2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reading 512 bytes at sector 2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READ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reading 512 bytes at sector 3
DSK_IOControl --- DISK_IOCTL_READ
RAMDISK:DoDiskIO - Number of scatter/gather descriptors 1
RAMDISK:DoDiskIO - Bytes left for this sg 512
RAMDISK:DoDiskIO - reading 512 bytes at sector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