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待完善的技术工作经验体系

楼主(2008-06-29):
1、电子技术资料尽量看西方英文原版的

     理由:电子技术发源于西方,那边的人对许多电路问题有很深的认识,研究的很细,条理很清晰,对产品开发的指导性强。尽管国内也有人在研究,但有真正指导生产意义的刊物太少,市面上绝大多数由国内编者编写的电子技术书内容很不详细,不会深入到如果某个元件没有或损坏会对产品中人的感官能感受到的功能有什么影响(比如显示器黑屏、蓝屏、闪屏、无法开机,网络盲点等),还有选择电子元件的理由什么都没有,比如为什么要用一个中和电容,为什么最简单的音频放大电路(共射极电路)的射极需要一个旁路电容,不用它会对音频效果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是产品输出的声音会有杂音还是其它什么,还有书中讲的内容是用于设计某个电路模块还是使用某个电路模块需要注意的,结果都没有。而且都差不多是从原理表面叙述,与实际产品的问题处理联系不大。

     即国内作者编的电子技术书的内容很难转换成实际生产力。

2、直流与交流的深入理解

     以前一直以为直流电就是电池这类直流设备,交流电就是类似220V市电这种模式的。随着对产品的进一步认识,就是电池这类的直流设备也不是理想的直流电源,也有变化的电压,比如手机锂电池的电压从刚充满电的3.7V下降到不能驱动手机工作的3.3V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电压就是交流的,所以要深入理解以前教材上的直流概念,才不至于遇到与直流电源连接的电源电路中存在隔直电容就不明白这个电容存在的理由:用隔直电容岂不是不让直流电源输入了?哪有,呵呵。

3、争取在公司工作时发表技术论文或发明专利

      否则你个电子工程师好,硬件工程师好,只知道在一个并不重要的部分(比如比例电路)修改一个电阻的电阻值,或用DXP画画元件封装或原理图并不能增加你太多的价值。

4、不要老是把目光放在芯片的应用上,还得留意电容、电感、三极管、场效应管这些元件

      不看产品电路不知道,一看产品中的电路以及遇到的产品问题,就知道电容等小器件的重要性,虽然小,但不容轻视,俗话说大堤溃于蝼蚁,芯片这种大家伙出现问题好查。但其余那些小东西出了问题,电路小还好说,电路一大就够呛。你说为什么显示器开机后会出现波纹、雪花点之类的,很大程度上是由电源电路部分电容不良或电感屏蔽性差导致,当然还有其他功能单元的串扰。我个人觉得真正精通电子电路的人对这些小器件的特性,比如类型、电气属性、应用环境和在电路中的具体作用都应当是了如指掌的。君不见,小小的电容还分耦合电容、旁路电容、滤波电容、隔直电容、中和电容、加速电容等等头衔

        我现在对三极管的一种应用没弄明白,按最简单的模式,NPN的发射结正向偏置,集电结反向偏置的放大作用很好理解,可有时在模拟电路中还有将NPN发射结和集电结都反向偏置的情况(比如基极和集电极等电位),而且应用很普遍,但基本上没有文字上的说明,这到底是种什么结构,有待俺深挖。

        再来说说场效应管,英文简称FET,实际应用最多的是MOSFET,这东东很怕静电,焊接时除了要用防静电烙铁外还得带防静电手环。有种电源电路中的电源切换单元就用到P沟道增强型MOSFET,通过一种电源切换IC对主电源和辅助电源电压的比较来控制这种P沟道的MOSFET的开断,从而使相应的电源加到负载上来实现两路电源的切换

(未完待续)

网友A:
坐等下文...

如果只有这种程度的理解的话,那是远远不够的

楼主:
哈哈,小弟才疏学浅,还请各位达人指教

网友B:
re

算是经验吧,可以参考,
还没有抽象出来,
谈不上理论,更谈不上体系了,

网友C:
太理论不好

电子的话,国内不是搞理论的好环境

网友D:
继续

5、由工作联系到生活,由生活联系到工作
   现在6、7月,深圳经常下雨,湿度很大,我租的房子的门锁有时撞不进锁框,是湿度很大引起的,只要是天气晴朗,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现象。那电子产品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梅雨现象”呢,回答是肯定的,越是精密的电子电路,越是会受湿度影响。如果老是在技术单方面想,会出现思维变窄的现象。

6、用PROTEL99或DXP画电路图,最好也做适当的注释。
   如果电路很小,只有几个器件倒是不必了。如果是大规模的模块化设计,还是最好像写C程序那样适当的做一些注释,毕竟,图不可能只是给自己看的,电路图最好也来个可读性的注释,至少起什么作用的还是写一下吧。我发现现在的电路原理图几乎没有哪一个有注释的。

7、技术人员之间一定要有合适的沟通。
   尤其是上级,如果只是简单交代任务还是不行。比如交给下面的人写个电机控制程序,如果上级用的是普通直流电机做,而并不事先告诉下级,就算下级问用什么电机也不说,下级就按自己的想法说不定用步进电机,最后发现是用普通直流电机,而且上级也只是埋着头单方面把任务完成,最后对下级说不用你写了,这样会让下级以后对你会有不必要的隔阂,他会认为你在耍他,导致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8、做好资料备份
   如果资料都是放在C盘,那一定要备份,否则病毒来了,不得不重装系统时,C盘以前的资料都丢失那就损失惨重,说不定有的东东是你花几个月的时间辛辛苦苦弄出来的。可以备份到F盘或U盘,就算重装系统也有备份的。

9、拿来主义
   如果都是从零开始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设计电路,学习可以,但用来设计产品就是浪费时间。需要增加一个新功能,找相关的芯片,而这些芯片的生产厂商的DATASHEET中都有参考的电路设计图,看懂后,把不必要的部分砍去,把需要的地方逗留或做适当修改就OK。除非是要发表论文,就可以详细的把细节部分研究研究。
(未完待续)

楼主:
两大铁律

10、技术不能隐藏,否则会被淘汰
11、不能超过美国,否则也会被淘汰

思路调整中...暂时就这么多了

网友A:
“不能超过美国,否则也会被淘汰”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可参考郎咸平教授的演讲

除非是军事部门超过吧

网友E:
哪里来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啊

自学成"才"的吧

网友D:
楼上的莫名其妙

小聪明

网友F:
先搞清楚交流直流再谈体系吧

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