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怎样实现快速查表?

楼主(2008-07-02):
一个数组里,事先存放了256个MAC地址;然后我每次只要得到一个MAC,都会和数组里的256个MAC做比较,看是否在数组里。如果在数组里,就删除掉数组里的该MAC,如果不在数组里,就不做处理。。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算法,可以提高运算速度呢?

网友A:
GG,没有学过数据结构???

网友B:
二分法最快

网友C:
二分法最快,但是要看是不是按顺序排列啊。

二分法最快,但是要看是不是按顺序排列啊。
不行就逐一比较吧。

网友B:
事先存放了256个MAC地址,当然是按顺序排列

事先存放的MAC地址,当然是按最有方法存放。

网友D:
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使用CAM硬件,

    从内容得到地址,填入MAC地址,一个时钟周期后就可以得到匹配的MAC数组下标。硬件比较速度是最快的。

    或者使用HASH算法什么的软件方法。

    或者从成本考虑,你甚至可以逐一比较MAC地址,算法最简单实用,又不是匹配几万个MAC,效果差不太多。

    按顺序存放大可不必,每次排序太浪费时间。《ecos增值包》里有很多处理HASH算法的例子,比如:文件系统碎片、MAC地址匹配等。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E:
用数据链表吧

用数据链表吧,删除方便和添加比较方便哦

网友F:
表格要是有规则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