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已久的视频AD问题,大家帮分析一下!

楼主(2008-07-05):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好久了,各位大虾帮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我是输入PAL制式视频信号到AD芯片(ADV7181B),芯片经转换输出CCIR656数字信号,然后我把它直接和DA芯片(SAA7121)的数字信号输入端相连。想从DA的模拟视频输出端得到一个和AD芯片相同的PAL制式视频信号。
    7181和7121都是用51单片机通过I2C进行寄存器设置的,设置已经通过3.3V的转换。现在寄存器是写进去了,但是出来的视频模拟信号非常不稳定,从示波器上看到的色度和亮度数据区域模糊不清。
    然后我用DE2开发板来做实验,用开发板的AD输出视频数字信号,再接到原来板子上的DA,开发板里面有ADV7181芯片,而且我的电路图也是照开发板的制作的,结果用同样的寄存器设置,出来的效果切比自己做的板子效果好很多。
    用DE2板子和自制板有点不同的是,DE2板子的7181是通过FPGA,然后后再输出到输出端口的,我们测出来信号的幅度有3V左右,但是如果没有经过FPGA出来只有2.4V左右。
    我们根据这个不同,把自制板子的AD先输入到DE2板子的FPGA,然后再输入到自制板的DA,信号的幅度是提高到3V左右,但是出来的图像还是模糊不清。
    以前没有做过高频电路的设计,难道这个是由于板子布线的问题?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re

用几层板?
layout怎样?
电路图呢?

网友B:
是不是线太长了,没有屏蔽?

最好高速线的上下左右都要有地。

网友C:
高频布线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仔细检查你的设计和DE2板子的区别,特别是PCB布线的差别,尤其是细微部分,AD部分的时序也要检查,如果时序乱了,图像也会模糊。还有FPGA里面是否进行了某种处理,你能确保所得到的FPGA代码与实际烧录的一样吗?

关于高速多层PCB设计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