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CLK

楼主(2008-07-07):
初次设计PCI接口的扩展板,画板时忽略了规范里边对PCI CLK 2.5in的定长,但现在板子已经投出去了,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感谢gdtyy,

感谢gdtyy,不过我做的就是PCI板卡啊,还有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为什么走线不能跨越电地分割区?我的是4层板,第一层走PCI线,第二层是地层,无分割,第三层是电源层,有分割,这样会有影响吗?还有,我的时钟线也没有比数据线长啊,好郁闷,都没仔细看PCI的规范,太草率了

网友A:
分割导致信号回流路径被切断,

环路面积大的话容易引起干扰或被干扰。
PCI总线对建立时间有要求,对保持时间无要求,如果建立时间不够,那么采样可能错误,或者抗干扰能力下降。关于PCI板卡设计看前面gdtyy给出的《培训系列“丛书”》即可。你做PCI卡肯定还要写Linux驱动或者Windows驱动吧,那里面也全包括了,一揽子解决方案。

楼主:
PCI接口板的电源层如何分割?

有没有做过PCI接口板的朋友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