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不能连接AXD

楼主(2008-07-08):
各位帮下忙,新手,以前编译过的程序,为什么现在重新Debug的时候,会不成功,提示是Error:(Fatal)L6031U:Could not open acatter description file<null>.同时也没打开AXD.的时候打开AXD后也是空的.请问哪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A:
点Debug不能自动打开AXD好像是要设置一下AXD,很久没用了。。

网友B:
安装jtag

需要安装jTAG软件,在AXD中加载该软件的.DLL文件

楼主:
回答3楼

你好,我只是打算在编程器上调试下软件,没有跟目标板连接在一起调试,也要安装jTAG软件?

网友C:
先make,不要去连接Debug,

如果是make出现这个问题,你找一下程序中问题吧,就不是AXD连接的问题。
新的工程主要copy到一个新的目录下,必须重新编辑一下,再是make。
如果文件属性是只读(从光盘copy出的),要把只读属性去掉。再make。

如果AXD打开后没有东西,设置一下options--->configure target,选择好相应的方式后,再关闭AXD,再debug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