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linux驱动策略

楼主(2008-07-09):
   假设有两个线程都是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的,其中一个对硬盘进行读(当然数据吞吐量很小),另一个是将这些数据发送到IO端口。送其它设备。
  这样就出现个问题,因为硬盘读写是在IDE驱动里面实现的,系统一旦进入到驱动中,系统对CPU已经不再是抢先式的分配方式。这样数据发送就回停顿。
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能使用户进程不受影响。(数据发送这边的从设备是有5K的FIFO存储器。大约可以维持300MS的时间,也就是说对硬盘的操作不能大于此时间。
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二。

第二个问题
因为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想先把整个文件读到内存,但我把内存芯片从原来的8M换成32M后,启动内存出问题,编译配置为16M可以启动但申请内存一点也没比8M时大。请教下,UCLINUX对内存的管理有没限制。使用或编译配置有什么注意点。
先谢了

网友A:
MagicArm2410开发板光盘之WinCE篇(ARM9_2410)

Windows CE.net 5.0 for S3C2410嵌入式操作系统驱动
   (1) Windows CE.net 5.0 for S3C2410 BSP(板级支持包,即移植代码)
   (2) 支持64MB的NANDFlash盘驱动,确保掉电系统设备和用户数据不会丢失
   (3) TFT 640 X 480液晶驱动程序
   (4) 触摸屏驱动程序
   (5) S3C2410A USB Host驱动程序
   (6) USB HID驱动程序(支持USB鼠标、USB键盘)
   (7) USB大容量类驱动(支持U盘读写)
   (8) USB蓝牙驱动(支持两个蓝牙设备之间的文件传输)
   (9) USB Device驱动程序(支持与PC机Windows的ActiveSync连接,支持文件传输,应用程序在线调试,远程查看注册表等功能)
   (10) 支持GPRS拨打电话、收发短信、远程控制、无线上网
   (11) CAN总线驱动
   (12)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DM9000驱动(支持UDP、TCP/IP、WebServer)
   (13) ZLG/FFS支持写平衡的NAND Flash驱动(NAND Flash在WinCE下表现为一个Flash Disk)
   (14) 串口UART0、UART1、UART2、RS485驱动程序
   (15) SD/MMC卡驱动程序(支持SD/MMC卡的读写)
   (16) PCMCIA驱动程序
   (17) CF卡驱动程序(支持CF卡、PCMCIA转CF卡的读写)
   (18) PCMCIA转UART卡驱动
   (19) 模数转换ADC驱动
   (20) PWM驱动(支持直流电机调速、DAC输出)
   (21) GPIO驱动(用于控制蜂鸣器、LED、步进电机)
   (22) 音频驱动(驱动2个扬声器、用于播放音乐)
   (23) I2C主机驱动(可用于读写CAT1025的E2PROM或访问ZLG7290)
   (24) 单独按键KEY1驱动
   (25) 支持txt、Word、Excel、pdf、ppt、图片文件的浏览
   (26) 支持 mp3、mpeg多媒体文件的播放

相关链接:http://shop35991384.taobao.com/